戴尔XPS P 5510鼠标不规律,附上BIOS

楼主(2020-11-20):
这款机器是至强CPU,问题很奇怪,恳求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指点迷津,机器不安装集显驱动或禁用集显的时候鼠标正常,一旦安装集显驱动内屏鼠标卡顿左键功能窗口不在鼠标位置,外接显示器又正常,升级最新BIOS了,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BIOS;LA-C361P R:1.0

LA-C361P 1.0.rar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志强集显台式机。驱动不兼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志强集显台式机。驱动不兼容。

集显驱动是戴尔官方下载,

网友:
BIOS 是南桥128型号

网友:
服务器主板修的不多

网友:
驱动的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驱动是戴尔官方下载,

官方的是不是支持win7的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驱动问题不支持10系统的

网友:
还是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遇到过类似是触屏引起的,屏蔽触屏就好了。

网友:
以上楼主,机器安装win7蓝屏,不带触摸,安装win10不同的版本测试了,都一样。只要使用集显,内屏鼠标就不安分。同时外接显示器,外接正常。

网友:
这种考虑能不能用戴尔工具做原始系统打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