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M5110开机8声报警不显示分享

楼主(2020-11-20):
这台戴尔M5110是用户放在柜子里两年多了,一直没怎么用,这几天翻出来给孩子学习用用,结果开机一直嘀嘀嘀滴的不显示就拿过来修了。老机器,报价不高。接机测试确实是8声报警不显示。用户走后开始接外接显示器测试可以显示,大家都知道戴尔八声报警就是没有识别到内建显示器。那么外接正常就不是显卡,一般就是屏幕本身或者LCD座子,这款主板是采用的小板用座子连接的主板。全部拆下来后发现有轻微腐蚀变质,全部清理干净后发现28 29 30脚没有LCD VDD电压,正常应该是3.3V实际测量为0V。然后找到图纸拆掉电容找到U4901测试有3.3V从5脚直接飞线到LCD座子30脚。测量屏座其它工作供电条件正常!经过测试还是涛声依旧!这时只有拆下屏幕查看,然后试着把屏幕排线拆下清理重新装上测试竟然OK了!
对了,这款主板是AMD A4处理器 带独立显卡的 版号是DQ15 AMD IO B

网友:
LCD VDD断线及屏幕排线松经常见到,能快速查到故障是对DELL报警八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