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影驰gtx970显存供电芯片真实型号

楼主(2020-11-20):
丝印1L=1K UOT
圈R1与圈R2是相连的。我继续量走线路,稍后发上来

网友A:
可以参考NCP81172

网友:
记录,记录 更新更新 q5172n7002 sot-23
QFN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NCP81172

还有其他相似的芯片吗,ncp81172与电路板上的电路稍有偏差,但是有一半是相似的

网友B(2020-12-22):
淘宝能搜到,找rt家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能搜到,找rt家的就行

谢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2021-01-24):
继续更新电路,找到了一些很相似的芯片,但是芯片电压是5V的,板子上的是直通pcie 12V,疏忽大意装上,烧了芯片和板子上部分线路,板子问题不大。相似芯片型号:NCP81172(上机烧毁); RT8813(还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