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个,谁知道这丝印代表的是什

楼主(2020-11-20):
新手一个,谁知道这丝印代表的是什么型号吗?位置是z390gamex主板CPU供电电感的背面,应该是mos管驱动芯片。还有这种丝印该怎么找对应的型号呢?

网友:
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图纸吧兄弟,难不成让群里的人查图纸?

网友:
你可以去某宝输入上面的丝印 就知道了

网友:
除了查图纸还有其他办法吗,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
某宝某多多查了都没有哦

网友:
好吧 找不到就只能看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