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搬下层,无线蓝牙信号弱

楼主(2020-11-20):
有没有小伙伴碰到过xs搬下层,无线2.4g 蓝牙 信号差,gps不受影响,搬板的时候没有掉小件,外配已经排除,是模块本身问题吗?有没有修过同样问题的?

网友:
没干过,下层有难度

网友:
有测试架吗?上测试架试一下。

网友: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维修部      咨询电话:18025327725 微信同号欢迎来撩

网友:
下层最边上的两个排线扣附近看看吧,

网友:
单板测就是弱的吧。 xs没遇过,x遇过有wifi天线。扣上去就正常了,还不正常的话换个wifi。 换wifi的xs,是不是还要拆硬盘

网友:
我有个x也这样,换了wifi还这样,要查天线电路,估计买来到板低就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