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大麦3开机无显示,电流710mA.版号DA0TWLMB6C0 REV:C 已解决

楼主(2020-11-20):
前几天收到朋友送来的一台大麦3笔记本,开机无显示,电流710mA。现已修复,下面放上维修过程

这么多头,没一个对得上的

直接焊根线上去,夹电,开机。

电流一直定在这里,各电感上各路电压基本上都出来了。电流是慢慢上来的,没有“跳变”的感觉。看到这里我就在想是不是BIOS挂掉了,因为我这个朋友装的是windows与苹果的双系统,可能苹果系统对BIOS索取的权限比较高,而我朋友本来又对BIOS魔改过。

接下来就是找BIOS的过程,版号如上图所示DA0TWLMB6C0 REV:C 。
拆装刷写BIOS过程略去……

刷过BIOS后开机电流“跳变”感觉正常了,但还是不显示,仔线看发现电流在600-700多mA之间来回跳变,不会是内存还有问题吧?量测主板内存供电正常。后面拿他原本的两根内存,分别在主板两个内存槽上交叉测试发现还是原故障。

因为已经大概判断是内存部份有问题,所以我又从我自已的笔记本上拆下一根条子装到这台故障机上测试。哎?终于显示了
看到海尔的LOGO不用感到奇怪,因为这款机是用的和海尔同样的模具同样的主板

装回壳料一切正常。

1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不知道MBENBEN做工用料和神舟,联想之类比较差异如何?还没有碰到过这个,只是看到他们的价格是比神舟更屠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MBENBEN做工用料和神舟,联想之类比较差异如何?还没有碰到过这个,只是看到他们的价格是比神舟更屠 ...

维修过程,这个主板对内存这么苛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MBENBEN做工用料和神舟,联想之类比较差异如何?还没有碰到过这个,只是看到他们的价格是比神舟更屠夫。

这款感觉做工还行,联想做工现在感觉不行了,我在联想的代工厂干了好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过程,这个主板对内存这么苛刻?

可能是被我朋友折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感觉做工还行,联想做工现在感觉不行了,我在联想的代工厂干了好多年

嗯,一分钱一分货,亘古不变,这个应该是这个品牌的高端.所以做工用料不含糊

网友:
海尔的LOGO看着别扭

网友:
这种通板的机子就是坑

网友:
这个牌子的机子遇到很少

网友:
这个主板修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所以还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还是bios程序坏了

bios和内存

网友E:
不知道MBENBEN做工用料和神舟,联想之类比较差异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MBENBEN做工用料和神舟,联想之类比较差异如何

单从我手上这块板子看还可以

网友:
小小白成长,来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