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14ikb(寻求大佬

楼主(2020-11-20):
联想710-14ikb (寻求大佬帮助)取了电池插上可调电源上电0.6掉电
联想的机器本来bios故障比较多 直接就刷了个bios 装上开机上电0.6不掉电了本以为好了 结果还是不亮机
测pl1004电感无电压 其他电感电压正常 现在不知该如何下手 bios已经刷了几个都是一样故障

网友A:
铁罩子下有个内存,你插拔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罩子下有个内存,你插拔个内存试试

试了 换了两条内存 换了几个bios刷了 故障还一样

网友(2020-12-30):
手上有一台 ,也是掉电,有显示LOGO后马上掉电。刷了几个BIOS,都是不显示,也掉。原机的BIOS才能显示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