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ics of oscilloscope roll mode

楼主(2020-11-20):
Basics of oscilloscope
roll mode, act-on-event,
and the trigger menu

Basics of oscilloscope roll mode, act-on-event, and the trigger menu.pdf

网友:
泰克高端系列示波器才有的功能。可以快速捕获不良波形。低端的TBS系列没有这个

网友:
就是需要有一定深度可以存储波形吧

网友:
示波器 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