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60D-G4D3 开机掉电维修 6-71-W65D0-D02

楼主(2020-11-20):
机器型号:神舟 战神K660D-G4D3主板板号:6-71-W65D0-D02
故障现象:开机几分钟掉电
详细故障:进系统后几分钟风扇狂转随之掉电,查看设备管理器没有显卡

开始维修:
拆开后发现机器非常干净,客户说自己拆机清过灰。没发现掉件、烧坏等现象。
取出主板:
大家都知道,蓝天的主板如果显卡方面相关电路工作异常,就会风扇狂转、报警、掉电等现象。
于是优先量了下显卡相关供电测量数据如下
NVVDD:【PL11 PL120.9V 正常  显卡核心供电
FBVDDQ:【PL40V 不正常 显存供电
于是追查显存供电

测量数据如下:
FBVDDQ_PVCC5V 正常 芯片供电
FBVDDQ__EN0V 不正常 开启信号
测量了FBVDDQ__EN没有短路,其电压来自于PEXVDD_PWRGD 0V不正常

PEXVDD_PWRGD来自于PU10 G5671RE1U PG信号

PU10 G5671RE1U的作用是产生1.05V PXE_VDD
测量发现PL8[PEX_VDD] 0V不正常,但是该芯片工作条件满足,VIN:5V EN:3.3V就是不输出1.05V PXE_VDD3.3V PG、

于是怀疑该芯片损坏,苦于没有料板也没有这个芯片。
于是心想,能否借一下南桥的1.05V先用用,说干就干,把南桥1.05V拉过来送给PXE_VDD,同时把显存供电开启信号给3.3V
(其实进系统掉电就是因为:由于显卡借用了南桥的供电导致南桥供电不稳)
必进借的东西要还的,于是直接在某宝买料板(不都不太敢买单独的芯片了,好多次拿回来焊上去都用不了)

换上芯片,测量电压
PXE_VDD:1.05V 正常

显存供电:1.35V 正常 忘记拍照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建议这种帖子 可以自己在WORD上编辑 图文都处理好后 直接复制过来 避免这种 图片文字不匹配的

网友:
BGA芯片现在好多都是坏了,拆机的还好一点

网友:
现在卖芯片的商家太坑了

网友:
清灰怎么把芯片烧了呢?

网友A(2021-03-07):
fuguier就是牛逼,帮你贴子重新编辑并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guier就是牛逼,帮你贴子重新编辑并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