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F402P图纸点位或帮忙量下电压!!!

楼主(2020-11-20):
接了一台   Latitude 5490 LA-F402P的板子    进水只看见进到PU301的位置  求图纸点位   有修到的朋友帮忙量一下PU301的第一脚跟哪里相连  看着是断线了  没见过这芯片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芯片上面写着 AWS7ZB

网友A:
PU301型号是SY8288RAC,1脚是自举升压脚,接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301型号是SY8288RAC,1脚是自举升压脚,接电容的

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
上面的图都有了,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