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电脑保隔问题

楼主(2020-11-20):
这个PQ602的234脚的三极管34脚导通保护隔离不过,关键这个管子根据这个条件怎么会截止呢。PQ602的5脚是3.1的高电平,搞不明白

网友A:
我昨天修过,这个是检测键盘的,插键盘就可以了,不插键盘不过隔离,,,为修机方便,也可以把这个管拆了就可以过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修过,这个是检测键盘的,插键盘就可以了,不插键盘不过隔离,,,为修机方便,也可以把这个管拆了就 ...

。。。。就是这样,不插键盘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