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502 不读SD卡 小板板号820-3539-A

楼主(2020-11-20):
机器不认SD卡,槽子确定没有问题,现在小板上控制SD卡芯片是哪一颗,请大神支招,如果有小板
更好,谢谢
芯片

网友:
确定不是内部针变形和脏污吗

网友:
确定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端口是否有發霉異物。

网友:
是的,二位的建议在下收到了,感谢支持

网友:
中间那个长方形的那个 再1466板上很常见 但是是不是同型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
直接换小板不是更省事。

网友:
这个不是省不省事的原因,主要是想知道控制SD卡功能的芯片是那颗

网友:
中间那个长方形芯片

网友:
感谢兄弟的点位图指点,我去订购一个这样的芯片先

网友:
看看走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