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主板报CPU温度100多度怎么修呢

楼主(2020-11-20):
华硕B85-PLUS R2.0主板报CPU温度100多度怎么修呢。已经刷过BIOS,换过IO,故障不变。 温度检测是靠什么还实现的,有谁知道吗

网友:
先换cpu试一下,再就是温控电阻变质引起的!!

网友:
建议先用测温枪测一下实际温度。如果温度没有100多度。可以检查CPU感温电阻或直接换一个试机。还可查一下CPU散热装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CPU温度侦测问题有一个信号:O_H_PECI,这个信号是没有电压的,只量连通性,或者接的电阻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