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老式平板viewsonic开机无反应维修

楼主(2020-11-20):
最近学习维修,于是,找了一台老机器练手。品牌:viewsonic
型号:MID-N1010
故障现象:按下开机键后,机器无反应
外观:无进液,但目测屏像有漏液现象(感觉是电池鼓包)
过程:

拆机后,的确发现是电池鼓包,如下图

拆下电池后,使用稳压电源,设置3.8V电压,给平板主板供电,未发现有漏电现象,按下平板开关,发现电流从0跳到50最后跳到1A左右便维持不动了,这时,观察屏,未发现有显示画面及背光。

因为一直维持在1A左右的位置一直不动,根据自己学习维修的思路来考虑,应该主板只能算加电了,但主板未能正常工作,于是首先检查供电芯片及附近的元器件。

最后发现小红框中,摸着久一点不动,发现有烫手指的感觉,松香大法处理(过程还有个小插曲,因为热是慢慢散开的,一开始没有看得清楚,最后是借助放大镜仔细观察才找到正确的故障件的),最后发现有一颗电容有明显的融化的痕迹。

仔细观察发现这里有一排电容,还是根据图纸学习的思路判断,这些电容大致都是滤波电容,可以拆卸,于是风枪开干。

去除该电容,清理干净主板后,再次开机测试,嘿,有背光了,亮了亮了亮了。

然后高兴不过三秒,屏是亮了,但也明显的发现屏裂了(开始维修前强光照过,没有感觉像是屏有裂,就算修好后关机也一样看不出,哎,看来以后如果接到机器时,一定要更加注意,以免未发现的话,就得赔屏给客户了)。

以上就是我的一次基础学习的小尝试,感谢看到这里的人。

网友:
当年的优派的牌子吧,回忆满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