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3脚器件是什么吗?这

楼主(2020-11-20):
有人知道这个3脚器件是什么吗?这俩边是导通的,测试电压3个脚电压一样

网友:
BOOT脚的二极管吧

网友:
能看出电路两个脚是相连的吗,看不出就焊下量,如焊下量管是不通的,那就是电路板是相连的

网友:
焊下量,如焊下量管是不通的.........

网友:
apw7165a去百度就行了

网友:
显存供电芯片!

网友:
一定是二极管…………

网友:
半导体三极管,或者复合二极管。拆下测,有图纸直接看就行了。先看一下电子元件基础吧。二极管为D,三极管为Q

网友:
一般是二极管

网友:
是个MOS管或者特殊的二极管

网友:
双mos管,显卡上用的多了

网友:
线性稳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