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PNTSN158-1340 4.0 ec问题

楼主(2020-11-20):
781S1N 青春版 型号TN15S01 板号MBPNTSN158-1340 4.0   ec坏了。卖芯片的说IT8528E有程序。但看图纸,这EC挂有BIOS.求助大神到底有没有程序?

网友:
还要努力学习,长见识

网友:
修机器不能别人说哪坏哪就坏呀

网友:
根据图纸和故障现象进行分析

网友:
没有程序,修电脑还没有用过程序

网友:
天底下还真没有好吃的饭

网友:
有没有图纸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现在好像在线的人不多

网友:
看看谁那里资源多来帮一下 忙

网友:
那怕试试也好,不能解决也不打紧的

网友:
有外挂BIOS引脚不代表就一定有BIOS

网友(2020-12-23):
有外挂芯片了应该没有内置程序了

网友:
我手里有个本子,外挂的是24C02,只有几行数据,EC无法开启3V5V,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