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ZX7-CP5G玩游戏报警掉电维修小结

楼主(2020-11-22):
机型:战神ZX7-CP5G

板号:6-71-N85K0-D02A

故障:能正常开机,看电影打开网页都正常,但是一打开游戏就“嘟嘟嘟”响,大概30秒后自动关机。
维修过程:
        经验不足,开始以为是键盘问题,后来以为是内存问题,再后来以为是BIOS问题。结果论坛上找不到这个机型的BIOS,虽然有这个板号的BIOS,但是刷上去不亮机,后来自己用原机的BIOS改了个ME,(这里顺便也发上来吧,下载地址),涛声依旧。
  后来发现显卡的风扇根本就不转。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是一样的,对换了一下,还是一样,说明不是风扇问题。论坛上有人说独显的温控电路是通病,于是找到SMC_VGA_THERM,Q9。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问题依旧,既然不行,那就直接拆掉,1脚和6脚直连,3脚和4脚直连,然而并无卵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独显坏了,改集显吧。
        参考论坛帖子《战神K690E-G4D1独立改集成N850KP60》,先将独显的电感和MOS拆掉。

        又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温控芯片G781P8。

        将温控芯片G781P8的第5脚接地,把Q9的3脚连接温控芯片G781P8的7脚,而Q9的6脚又连接到温控芯片G781P8的8脚,将温控芯片G781P8的1、4、6脚相连,并从R601的一端飞线,通过一个10K电阻给它们做上拉电压。最后在温控芯片G781P8的2、3脚之间加一个2200P的小电容。

   开机,报警声消失,但是独显的风扇不转,独显的散热器却发烫。看来还得把风扇电路给改一下。首先将J_FAN2的第3脚连接VGA_FANSEN的信号线切断,然后把U52的第4脚连接VGA_FAN的信号线切断,再从U52的第2脚通过一个10K、5K的电阻进行串联分压,得出一个1.7V左右的电压,将其连接到U52的第4脚。

   OK,虽然现在风扇是常转,但至少声音不会特别大。

    好了,先撸一把再说。

网友:
高手在民间!技术好。

网友:
去独显,改集显吧。独显坏通病那款

网友:
游戏本去掉独显还能撸消消乐吗?

网友:
发热不去掉显卡吗

网友:
这线飞的有些零乱~~~

网友:
现在有些机型改集显好改 直接去除电感或者MOS就好

网友:
这个贼溜,下次遇到可以借鉴下

网友A:
这么好独显的游戏本,让你修成了集显,好可惜呀,估计机主也就会同意二三天,拿回去玩二三天后发现不对劲,要砸电脑,肯定又要找人修独显的问题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了,因为我遇到这种情况太多了,都是独显部分坏了,一找人修就改成了集显,结果费用也出了,独显也没有了,过几天再花大价钱修独显,,遇到这种情况起码有几十例了,,,,,

网友:
这技术是杠杠的

网友:
一直想不到这个机器温度报警的原因 看到这个帖子惊为天人。。真的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独显的游戏本,让你修成了集显,好可惜呀,估计机主也就会同意二三天,拿回去玩二三天后发现不对劲, ...

你有好的建议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好的建议不?

当然是将独显部分修起来,让独显正常工作,,才是正轨,,,你这个做法一般是电脑城的做法,赚钱快,又省事,,,一般稍微懂点的,或经常玩游戏的,肯定不会同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将独显部分修起来,让独显正常工作,,才是正轨,,,你这个做法一般是电脑城的做法,赚钱快,又省 ...

确实,这样做不是正道。

网友:
显卡芯片本身坏了,还是压根没检测到显卡?

网友:
我们一般看客户桌面上的图标决定给不给他说独显的事?如果他没有游戏和设计软件,就不说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