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A V1.0

楼主(2020-11-20):
一开始无复位现在能跑码了  档在20  55那位大神帮忙,现在无头绪

网友:
修哪里跑码的呢?刷bios先......然后

网友A:
然后就查内存条件,在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有个b85卡55没修好

网友B:
遇到两个都是55 22 21 之类的,都是内存不过,但是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两个都是55 22 21 之类的,都是内存不过,但是刷bios解决了。。

刷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查内存条件,在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有个b85卡55没修好

内存条件都满足,就是卡在55

网友:
那就查内存供电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