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A卡测试程序如何设置显存或者GPU频率

楼主(2020-11-20):
如题 遇到好几块rx470显卡 使用 ./tserver -boardtest=quickmfg后 全部绿PASS.
但是跑甜甜圈,或者3d软件会明显出现 画面撕裂,或者花屏,这个应该还是显存问题。

我怀疑测试软件里,显存频率,或者gpu频率没有跑满,高负载运行。

有没有可以在 a卡测试软件里设置好显卡或者gpu频率可以让显卡满负载工作,
从而发现问题,或者有别的方法测试

这个是a卡软件里面的一个文档 奈何全英文看不太懂

网友A:
你测试的这个命令已经把频率调上去了,并且风扇会满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的这个命令已经把频率调上去了,并且风扇会满转速

目前我发现的方法,只能 进系统先跑3d软件,出现问题后马上重启,切换用a卡软件测试。有一定几率发现问题而且很烦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发现的方法,只能 进系统先跑3d软件,出现问题后马上重启,切换用a卡软件测试。有一定几率发现问题而且很烦琐

有的卡需要是热卡能测出毛病,有的是凉卡能测出毛病。检查下显存批次是否一致(即使显存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