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修好的,拆了,装上竟然点亮了

楼主(2020-11-20):
华擎b85,不跑码,复位只有0.43v,感觉pg问题,但是因为刚学还不会找pg在哪里,突然就看见一个三极管,非常不顺眼,就想拆了它,结果一个脚的底座被我拉掉了,(看来焊工有待加强)还是不跑码,想着以后在搞,把这个三极管贴上,不然以后找不到,装好后,下意识的开了一下机,尽然点亮了

就是这个感觉被我给烧焦了

咸鱼买了好几块修复绿百分之50%还有一块是好的

我就在抖音上看视频学,大家还有哪里学的资源

网友:
是不是这个三极管有问题了,没导通,拉低了复位信号,

网友:
华擎b85我遇到几个都是桥me供电有问题,改了电路也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