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电池能开机,插电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20-11-2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590的机子,客户说电池可以开机,但是电池没有电后,用充电器不开机。因为电池没有电,用电池按开关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用可调电源测试发现没有待机,按开关也没有反应。因为没有办法保证客户说的正确,所以先给客户报风险。客户同意后,拆机检查电源接口数据线,发现这条是好的,有20伏电源到主板的接口,拔电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保险F3801不通,PU3801短路。 更换保险和PU3801,再测量后极的电感,没有发现短路。插电待机0.01,但是等几秒钟后待机归零。直接按开关电流直接上去了,拔电接上屏幕,一切正常。只是保隔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路过看到资料有用,保存一下以备下次急用时调用。

网友:
PU3801击穿了不会短路,应该是后面AD+的电压有电容短路,你这个隔离管都烧了应该是短路的电容已经烧断了,联想见过很多,铜片烧断了,找找看肯定有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