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助tcl49寸电视 开机一分钟 断电再次开机还是一样

楼主(2020-11-20):
求助tcl49寸电视  开机一分钟  断电再次开机还是一样   不是很精通  没有思路求大神指点一下   红包一定大大的

网友:
一分钟后断电,查供电啊,什么也没查怎么说。不是修理的吧。

网友:
拔掉背光看,还有就是tcl部分通病爆电容,

网友A:
是断电还是暗屏,不同现象不同故障!!

网友:
什么也没查怎么说,先查供电......

网友:
是关机   开机一分钟正常进系统   之后就黑屏了   不是暗屏再次开机一样  重复这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断电还是暗屏,不同现象不同故障!!

断电  不是暗屏   按遥控可以再次打开

网友:
拆开 表笔测给主板12V供电 断电一瞬间是不是低了 低了电源板故障 没低主板故障

网友:
换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