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电视微信求助

楼主(2020-11-20):
求助tcl49寸电视  开机一分钟  断电再次开机还是一样   不是很精通  没有思路求大神指点一下   红包一定大大的

网友A:
也不把故障描述的详细点,开机一分钟,是一分钟就关机,还是一分钟就重启,先测电压,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把故障描述的详细点,开机一分钟,是一分钟就关机,还是一分钟就重启,先测电压,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关机   需要手动再次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   需要手动再次打开

看看开机电压稳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