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650c开机警报,显卡温控问题

楼主(2020-11-20):
型号:k650c d4
板号:6-71-W35S0-D03A
开机后会滴、滴、滴警报,进入win7系统后警报关闭正常使用,但风扇狂转,显卡识别正常,无掉电、无关机,显示温度也正常。。如果进去BIOS、PE系统十声警报后关机,,我想很可能是温控问题,但又找不到温控在那,所以请大师赐教那个ic是:kuqi:

网友:
是那款爱大短路的游戏本吧。

网友:
没有图纸吗?对着找找不到?

网友:
神舟笔记本吧

网友:
问题解决:温控问题,更换Q1完美解决,开机风扇安静在无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