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款带T2芯片的机器!激活锁解决方案!

楼主(2020-11-21):
苹果发布T2加密芯片,苹果系统下开启了查找我的MAC之后,千万不要轻易抹除硬盘!如果忘了账号是件头疼的事情!抹除硬盘之后只能在线恢复系统,如果提示激活锁,一般情况下无解!

只能到直营店带上发票包装盒去解锁,过程很复杂!希望各位同行三思后在抹盘装系统!
官方直营店解不开,那只昂能更换T2芯片!
尝试修复过一台,开机完美运行!提醒各位同行温度控制好!板层容易鼓包,控制好温度!

笑睇人生 -5 -5 软文 广告

网友:
卧槽,,苹果要倒闭了吧

网友:
额  这个可以修的好吗

网友:
这就是你的所谓方案?

网友:
T2机器 硬盘坏了可以单换硬盘吗

网友A:
笔记本维修厮视频里修过一个这个T2出问题 我印象比较深   找另外一台好的 两台都连接TPC的线 会自动刷新T2程序的 哈哈

网友:
这什么鬼方案_!

网友B:
苹果说:T2只是开胃菜,我M1来了,让你修

网友:
现在t2芯片,市场上有卖的吗 ?

网友:
学到不少知识,谢谢

网友:
学到知识很高兴,没白来

网友:
这什么鬼方案_

网友:
跟手机一个路子了以后

网友:
" 提醒各位同行温度控制好!板层容易鼓包,控制好温度!"  温度设置的多少?

网友:
软文  广告而已软文  广告而已软文  广告而已软文  广告而已

网友:
苹果的板层这么容易鼓包吗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维修厮视频里修过一个这个T2出问题 我印象比较深   找另外一台好的 两台都连接TPC的线 会自动刷新T2 ...

还有这波操作呀!视频在哪里可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说:T2只是开胃菜,我M1来了,让你修

M1又是哪年开始出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M1又是哪年开始出的机器

今年新机  ARM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