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版号ba41-02308a在

楼主(2020-11-21):
三星版号ba41-02308a在充电口旁边p393
如题,p393是不是普通的393,求大神鉴定一下,谢谢咯!

网友:
该板烧1225b,换了1225b后发现在待机0.255ma太高,拔下开机板后8ma,后发现p393这个位置短路,拆下p393可以正常触发上电不亮机,后手摸网卡发烫拆下后也不亮机,无CPU电压,风扇也转,95836CPU电源管理有5v供电,哎!这板子真够折腾!

网友:
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普通的393结构

网友:
大神们有没有这个版号的电路图,修这个板真的够呛!

网友:
已经找到这个p393咯,原来是USB开关,在rv511的料板找到布线一样的2062换上

网友:
更换p393也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