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00 开机白屏

楼主(2020-11-21):
联想 Y400 独显 GT650M,开机直接白屏,F2也不知道是否进了BIOS,就是一直白。Fn+F2是能关屏。白屏问题出现前,设备管理器显示显卡工作不正常,我试着更新驱动,没有什么起色重启后就白屏了。有大师告诉我从哪开始捣鼓,测量啊,接线啊什么的? 手头有万用表,主板已经卸下。
刚加入论坛唯一的两分我下了第一个文件,结果有密码,楼主又多年没活动,且之前留言显示楼主也没有密码。。。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有没有问题。更新驱动前提示显卡问题,有可能是显卡坏,或者你驱动没有打正确

网友B:
硬件问题和驱动有毛关系!

网友:
屏供电问题吧

网友:
不一定哦

网友:
好象有个显存通病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机。怀疑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比较大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有没有问题。更新驱动前提示显卡问题,有可能是显卡坏,或者你驱动没有打正确

外接显示器没有反应,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没有反应,是显卡问题吗?我完全不清楚。

网友:
显卡问题的话,不是还有集成显卡在主板上吗?接下来我该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问题和驱动有毛关系!

硬件问题怎么查?具体原因?

网友:
请问谁有可靠的电路图,检测步骤可以分享?

网友:
请问有没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