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杜12V1.5A适配器 突然没有输出了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0-11-21):
小杜12V1.5A适配器 突然没有输出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通电大电容有300多伏

网友:
没有电路基础,维修这种有电击风险。建议丢走换新。

网友:
这还修  直接换

网友:
看不出,觉得量不准好坏的话,就是U1坏了

网友:
新手就不要折腾了。小心触电,换一个才几个钱?

网友:
楼主u1何型号?先查启动电阻再代换u1......

网友:
不要折腾了。小心触电,换一个才几个钱?

网友A:
300V有没有,初级有没有震荡起来?次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昨天修一个锅机电源烧没输出,测热地各点电压正常,PWM12-18V供电无拆芯片上模块居然输出只有1V几,12-18V供电居然有38V!(模块是在旧电电源拆的)再换模块,ok了,估计前面那个也是修家电的上模块接错线了我看黑色线居然接在300电容+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昨天我突然想起来我家90年代的手电筒一直坏在那里,想发个求助帖子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高手能分析分析怎么修!

网友:
电子爱好者越来越多了,但是修电源一定要注意安全,戴上绝缘手套跟头盔!

网友:
换一个小耳朵电源就行了呗!简单省事,新手不用瞎折腾那么麻烦

网友B:
U1换了去,U1外围再查下,不好就打入冷宫。

网友:
换吧换吧换吧换吧

网友:
查光耦下面6脚电源管理芯片很多是它的问题

网友:
先测量一下后级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查一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有没有,初级有没有震荡起来?次级是否有短路?

开始有300V  后来折腾的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换了去,U1外围再查下,不好就打入冷宫。

看到U1 了 4个脚的  贴片 ,长的像贴片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