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国产一体机型号标签被撕掉,板号未找到

楼主(2020-11-21):
原始故障不开机,通电【AC是12V】无电流,可能AC短,也可能隔离未过。拆机测试,测量发现AC保险烧断,负载阻值未零,很明显负载短路。用烧鸡法竟然烧不出来,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芯片和大件短路。先把AC短这个问题解决,最后发现是一个陶瓷电容短,意料之外呀。保险一换亮机

网友A:
杂牌一体机吧,短路还不发烫,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一体机吧,短路还不发烫,呵呵

固态电容短路是烧不出来的,我试过没温度

网友:
老板陶瓷电容长啥样子,能看看吗?

网友:
烧鸡烧的好,吃饭吃到饱

网友:
佩服你是怎么会怀疑到固态电容的

网友:
这种铝壳电容短路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学习一下

网友:
捡钱活啊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收银机,一样的板子,也是这种固态电容短

网友:
纯国产,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电脑

网友:
如果不懂电容的种类,你就别加一个陶瓷,你就说电容不就得了,多露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