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星人15r2摁下开机键后适配器灯缓慢熄灭过流保护

楼主(2020-11-21):
外星人15r2摁下开机键后适配器灯缓慢熄灭过流保护,多次尝试断开适配器电源重新插电可以开机,求助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解释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板号为LA-C912P。

网友:
可调对不对?换个新适配器试试,主板电源软击穿

网友:
上次修一个客户的外星人也是这个问题  是主板短路问题 你找个维修店一般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