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17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20-11-21):
y700-17触摸板不能用  电脑做过系统后触摸板不能用  用联想驱动管理都装过所有驱动  是还要下载那个专用驱动才行吗   那位遇见过说说办法

网友:
专用驱动才行

网友:
PE能不能用,主板里是不是关了,恢复一遍主板啊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W10的吗

网友:
是   安装版  GHOST都试过

网友(2020-12-22):
帖子沉了   问题没解决已给客户  哪位遇见过给个方法 下次遇到好解决啊

网友:
PE能用吗     如果能  就是系统问题  Y700-17 也不是太老 WIN10  WIN7应该都支持  总之两个系统都试试

网友:
系统各个版本都试过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