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刚M2固态硬盘开卡SM2258XTMPToolQ0914B

楼主(2020-11-21):
威刚M2固态硬盘,成功开卡,开卡要选对模式  要不开卡不成功,一般2分钟

网友:
开的好就好,开的不好就麻烦了。需要专业软件。

网友A:
修复硬盘吗?还是对齐,修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硬盘吗?还是对齐,修坏道

是刷固件,硬盘卡机打不开固件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