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70显卡开机不亮核心是冷的

楼主(2020-11-21):
rx570显卡开机不亮核心是冷的  背面一条线的电阻熔断
请问一下这关联什么元件

网友A:
我看那些电阻的线连接到背面的显存

网友:
换个显卡吧,这个显卡也不厚修

网友:
基板坏了没有,人为的难搞啊

网友:
供电那里都缺件了,这卡应该是个废卡,上家用来练手的

网友:
随便找一张rx系列的显卡,参照着补上

网友:
找一下图纸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那些电阻的线连接到背面的显存

它类似于Rx470 msi V341 ver 2.1

网友:
供电缺失了吧,直接核心不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