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闹出的烦心事。

楼主(2020-11-21):
今天我自己有一块主板不亮机去修,结果那个维修师傅没有修好,但是却把我主板上有一些零件给搞下来没还原。也就是些电感电阻什么的,很明显的有焊下来的痕迹,但是缺了这些零件,显示打阻值就不对了。现在这个师傅不愿意负责,我跟这个师傅说,我说在你这家没有修好,但是我可以去其他家再修一次,你要给我复原,他不干。大家评评理。

网友:
是狠板子还是便宜的,没修好一般正规修理的不会乱动啊

网友A:
看你也是同行呀,不还原起码也的告诉拆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也是同行呀,不还原起码也的告诉拆了什么

他自己好像也不太知道

网友B:
找同行办事,即使没搞好,话也要说好听些,再给师傅买瓶水,下次态度就会大不一样哦,毕竟你是自认为没有别人强才去找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同行办事,即使没搞好,话也要说好听些,再给师傅买瓶水,下次态度就会大不一样哦,毕竟你是自认为没有别 ...

理解错了,第一,我不是做维修的,第二,我是花钱办事,只是说规定没有修好就不用付钱,所以没有付钱。没有态度不好哦。

网友C:
关键是你看着他修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看着他修的不

并没有,放在那里,存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看着他修的不

还好第二次我给他的时候和取的时候都拍了照片,第一次他还不认,第二次他不得不认。

网友D:
你是给客户修还是自己修。。。。。。

网友E:
估计是人家修好了,你不给人家那么多钱吧,还有就可能是人家修好了,你不想给人家那么多钱,想嫖人家技术,你当时看着人家修的,你都知道人家修那里,想着自己搞搞,最后谈不笼,人家给还原了,不可能给你把技术白嫖了,是个搞技术的都会想到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子的还是见多了,

网友:
没修好肯定要负责给人复原的呀,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人家修好了,你不给人家那么多钱吧,还有就可能是人家修好了,你不想给人家那么多钱,想嫖人家技术, ...

你从哪里这么估计的呢?真是搞笑,我上面已经写了,没有修好,所以不收费,而且这个是本来就谈好修好才收费的,你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不要随便就套在别人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给客户修还是自己修。。。。。。

是我自己的主板拿出去修,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喜欢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人家修好了,你不给人家那么多钱吧,还有就可能是人家修好了,你不想给人家那么多钱,想嫖人家技术, ...

还有你仔细看一下,什么叫给还原了?我说的是把其他地方动了,没有还原,看清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