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固态硬盘运行慢的小经验

楼主(2020-11-21):
有时候安装了固态硬盘后开机运行仍然很慢,可以参考以下方法: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点击磁盘管理,找到那个固态硬盘,然后右键点击属性,在策略里面的“启用设备上的写入缓存”前面打上对勾,这样再试试看看,
  以上是我在维修中的一点小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新系统不是自动开启吗?AHCI,4K下面。

网友:
收藏了学习分许还是要量产才行

网友:
这样才行啊

网友:
固态,4K对齐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A:
什么系统这样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这样有用?

这个不分系统的

网友:
就是有些机子换了还是卡

网友:
没有4k对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