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单CPU 3v短路瞬间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11-21):
  同行拿来一块联想单CPU 主板,开机上电瞬间掉电,首先想的是估计有短路,几个大电感打值没有问题,只有一个CPU,那就只有转换电压出问题,又无图无点位,只有靠感觉看见两个场馆挨在一起。

  又没有电感估计是35v转换,后来示波器也可以证明。

  5v剩下就是3v的直接找s极,运气好,第一个就短路了,这种情况没有图,也不知道是3v5v,还是用3v烧机,后面一个电容短路。

  再来个亮机图。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技术可以这个主板是一体机的吗

网友:
居然不是CPU坏了

网友:
短路都好解决。。。。。。。。。。。。。。。。

网友:
电容短路,小短。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台式机笔记本内存,不多见

网友:
要是我的话,先从开机电路查器,然后系统单元电路,然后cpu电路了,慢慢排查

网友:
技术好起来,运气也不会差,哈哈,我遇到没有图纸的主板脑袋里只有懵懵懵懵懵懵

网友:
你太走狗屎运了

网友:
示波器干起来了

网友:
是不是通病?一体的版也有,台式机也有

网友:
细心和耐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技术也厉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