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XPS 13 9360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20-11-21):
XPS 13 9360装显卡驱动黑屏BIOS/安全模式等正常显示 , 开机LOGO过后 黑屏无背光
外界显示器可正常显示
卸载显卡驱动后 恢复正常显示 装驱动就黑屏
intel HD 620 集显

网友:
好像是通病,百度一下好多同样问题    有没有大神能解决的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很明显,显卡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显卡坏了啊

升级一下驱动显卡坏了?  这是核显  那就是CPU挂了?

网友:
是通病,有人遇到过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幕问题,这个机器3K屏出问题的多

网友B:
装安装版系统看看,还有显卡驱动去官网上下显卡驱动,不要用鲁大师之类的去打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安装版系统看看,还有显卡驱动去官网上下显卡驱动,不要用鲁大师之类的去打驱动

没用  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