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w显示没粉

楼主(2020-11-21):
清零,齿轮复位也不行,最后拔掉墨粉传感器解决。

网友:
拔掉就不报错,可以用吗

网友:
不敢相信,可以的

网友A:
不过他们说最好换掉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他们说最好换掉传感器

拔掉,应该比换一个传感器,更彻底。

网友:
学废了  感谢大佬

网友(2021-01-07):
是提示无墨粉盒吗  换新粉盒在机器上清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