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805 每隔6行就有一行重影,喷头坏了?

楼主(2020-11-21):
epson L805   每隔6行就有一行重影,喷头坏了?喷头检查线条正常,但黄色有二条变黑,#1号对齐图案没有一个是对得很好的,检查并清洁了光栅,肉眼看很正常,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光栅有2个。
一个长条的,光栅带。
一个圆形的,光栅盘。
你清理的是哪一个?
可以试试,把圆光栅盘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栅有2个。
一个长条的,光栅带。
一个圆形的,光栅盘。

我清洁的是光栅带,谢谢指教!我试下清洁另一个.

网友:
头已经坏了,,混墨了,,,

网友:
多半喷涂坏吧,不是清洗的事

网友:
我还遇到过佳能G28XX黑色喷头分叉的呢,在1/3开始向两边分

网友:
不用折腾了,直接换喷头

网友(2021-01-22):
喷头斜喷了,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