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关于HP 24ER 23.8寸屏 刷程序不开机,或者是按键不能用

楼主(2020-11-21):
原本是不触发,刷本论坛的一个bios 能开机,也能显示,就是显示暗,按键不能用,经过今天研究发现不少BIOS问题,是U12 用户设定储存问题,先处理方法是吧U12去掉
不开机

网友:
U12 是存贮,可以去掉??

网友(2021-08-07):
U12去掉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去掉不能正常使用特别是按键菜单都按不出来。

网友:
清空U12安装上,让显示器自动写入用户数据,直接去掉每次开机都是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