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不显示,连接不上,是无线网卡的原因吗?

楼主(2020-11-21):
是无线网卡的原因吗?

网友:
回复一下呗

网友:
硬件能检测到吗?拔插试试

网友:
笔记本?无线的灯亮了没?快捷键关掉了吧

网友:
这种要是怀疑网卡问题 可以换个试试

一般先排除驱动问题 再查硬件问题

网友:
什么机子也不说一下??

网友:
win7 移动中心开启一下无线

网友:
能搜到无线网络吗?不能搜到就是无线网络开关未开,百度一下你笔记本型号如何开起无线网络。

网友:
快捷键开启无线

网友:
可以说多数不是

网友:
干脆直接强制开启

网友:
这种多数都是驱动问题     用网线连接打下驱动试试    不行再用快捷键试试      如果还不行用无线接收器试试     要是再不行那就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