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海尔一体机Q51刷bios报写保护

楼主(2020-11-21):
海尔一体机Q51 在dos下刷bios报写保护,HDP-9186 主板型号 MS-AC711
整不明白 求帮助啊 大神们

网友:
干脆把芯片拆下来编程器上刷呗

网友:
是啊 只有这样了

网友:
编程器一把梭

网友A:
bios里面有设置,不让写入,你改下设置,或者直接编程器吧,直接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有设置,不让写入,你改下设置,或者直接编程器吧,直接铲掉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下载先赚分,五个包刷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