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P-R580 黑屏- - 无任何反应,硬盘灯不亮。

楼主(2020-11-21):
三星 NP-R580 美版的。。。
开机黑屏- - 无任何反应,硬盘灯不亮。

现在 按开机键 电源灯亮,风扇轻转一下就停,屏幕无反应。
过一会儿伴随着 触摸板的4个灯亮、硬盘通电转动、风扇又开始转动 - - 这次是一直转 不会停。

拆机 主板很漂亮。

问下各位大佬们,这个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A:
能问下你是搞维修的吗,不是的话那这个故障你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你是搞维修的吗,不是的话那这个故障你搞不了

谢谢回复。你好,我是修手机的。这个自己亲戚的机器。不值钱,能搞定就自己搞。搞不好就拉到的
换芯片什么的可以自己搞。。。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有一项不正常就不行。。这个估计不是这里问一句能解决的。

网友C:
得看电流,查供电,按时序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有一项不正常就不行。。这个估计不是这里问一句能解决的。

因为是放久了,有木有可能bios挂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看电流,查供电,按时序走

因为是放久了,有木有可能bios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