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57 版号D051P 蓝屏 死机问题

楼主(2020-11-21):
自己回收的 一台  收回来  刷BIOS 好了 放一段时间 蓝屏 死机   现在 又碰到一台 断开显卡供电 也一样   板载CPU  没头绪

网友:
驱动造成的吧?

网友:
九成是显卡挂了

网友:
CPU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116这个不是驱动的问题了,我昨天一台,焊显卡好了

网友:
集显挂了?如果有独显就屏蔽集显试试,不然只能搞了

网友A:
116我最近遇到几台都是换显卡好了的、X250 集成CPU坏、 HP 4431   都是换桥后 系统都没装不在蓝屏

网友:
win7蓝屏换个win10试试,我碰到两台一台装win7蓝屏,装win10没问题,另一台是装win10死机蓝屏,装win7就没事,你不妨试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大回原厂驱动啊,选最早发布的显卡驱动

网友:
打回原厂驱动,选最早发布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6我最近遇到几台都是换显卡好了的、X250 集成CPU坏、 HP 4431   都是换桥后 系统都没装不在蓝屏

为什么想到换桥呢

网友:
3代 的cpu吧?  不好好弄

网友:
就是U问题嘛

网友:
这种建议直接换板子,懒得折腾

网友:
能装上系统吗吗?如果能   装个安装版系统 不带驱动的 安装完后 进系统一个驱动一个驱动的打 看看是那个硬件的问题

网友:
16楼的说法比较靠谱,个人认为

网友:
基本上是U挂了

网友(2020-12-30):
换个CPU 就好了

网友:
看样子是CPU核显有问题了。DELL有一些BIOS可以屏蔽核显。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