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就闪屏故障

楼主(2020-11-21):
在系统里点关机就有一定概率闪屏,闪全屏白色和全屏红色。换了电源依旧,有什么思路呢?是不是主板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A:
屏没有完全断电?

网友B:
是什么机器?本子还是台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没有完全断电?

台式机来着。。。

网友:
有的显示屏驱动板本身就是开机后没信号会过几个颜色自己检测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机器?本子还是台式

台式机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