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个晶振能互换吗?

楼主(2020-11-22):
铲显卡胶时不小心把晶振上面盖给铲飞了,现在测着两端电压都是0.9v,按论坛里给的判断方法应该是坏了,我找了个频率都是27mhz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换,求告知

网友:
旁边两个电容数值不一样,好的那个15p,50v,被铲掉的那个是18p,50v,晶振频率除了27mhz一样,其他的我看不出来

网友A:
晶振都是 27Mhz,可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都是 27Mhz,可以换。

大哥,那两个小电容要一起换掉吗?

网友:
两个图纸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那两个小电容要一起换掉吗?

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C:
可以替用,垫振电容可以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替用,垫振电容可以不换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1-10):
可以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