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不触发,没有-PWRSHUTDOWN

楼主(2020-11-22):
现象: 接上可调电源,通电无反应,BD4176KVT的工作条件1到5都有,通电瞬间36脚有18.89V(电源=19V,59脚=18.89v,57脚=5.74V,58脚=0V,61脚=3.3v,16脚-SHDN_IN 3.3V,59脚电阻=49.9K,33脚和34脚阻值正常--没有电压,正常有电压。)D73,D68阻值正常,c644=1u,c648=220n(好机也是220n,图中标2.2u),都正常。测量这个IC外围没有短路和阻值小的情况。这种情况保护隔离没有过!要么IC本身坏,要么外围条件不够。

那就换IC吧,换了还是老样子!!!
如题,根据大师们以前的经验:
东芝芯片要输出-PWRSHUTDOWN此信号必须满足一下条件:

1.59脚VREGIN20的供电必须到位实测19.7v正常2.57脚BAT_VOLT的这个必须大于2.9v,实测5v多
3.61脚3SW的必须产生3.3v电压,实测3.3v
4.58脚TH_DET的电压必须小于0.5表示主板无过温保护,示波器实测0.4MV正常
5.49脚的精密电阻不可掉,打开点位找到此件实测阻止正常ok略过。
6.36脚VCPIN28的28v升压必须得有。
重点来了---示波器实测19v,故障找到,看来是升压导致东芝芯片保护,拉低了-PWRSHUTDOWN信号。

换了IC之后,多次按开关电源,-PWRSHUTDOWN---有时竟然出现,3.3V但电流还是升不上去,36脚=18.89v,为什么就是不升上去24V呢?看看另一路升压24脚15V---一量才5V,难道这2路升压互相影响???

量3个二极管,D29=1883,其他D28=D31=157正常,更换D29,熟悉的画面出项。

总结-PWRSHUTDOWN的7个条件:
东芝芯片要输出-PWRSHUTDOWN此信号必须满足一下条件:

1.59脚VREGIN20的供电必须到位实测19.7v正常2.57脚BAT_VOLT的这个必须大于2.9v,实测5v多
3.61脚3SW的必须产生3.3v电压,实测3.3v
4.58脚TH_DET的电压必须小于0.5表示主板无过温保护,示波器实测0.4MV正常
5.49脚的精密电阻不可掉,打开点位找到此件实测阻止正常ok略过。
6.36脚VCPIN28的28v升压必须得有。

7. 24脚的VDD15必须正常=15v。

网友:
分析精准,条理清晰,到位

网友:
技术不错,只是这款机太老了

网友:
基础工不错,写那么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