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40 开机自动进纸 ,先修50块钱的。

楼主(2020-11-22):
兄弟 MFC-7340老机器,壳子都发黄了。
开机自动进纸,
哗哗的进,然后卡纸
出纸口一张,硒鼓一张
纸盒有一张,出去一点点。

从来没见过这种故障。
只要上电,就自动跑纸。

毁了这么多纸,1张1毛钱。
计¥3元成本。
拆掉侧盖,眼都快看瞎了,找到了问题。

这里缺一个复位弹簧。
弹簧拉着白色塑料拨杆,
杆子末端,压在了继电器的微动按钮上面。

战略物资:自动圆珠笔

把这个圆珠笔砸了,取出一个小弹簧。

再试,恢复正常。不再发神经。

打出来的效果
浅的很,应该是没粉了,或者粉受潮了。
给了50元的预算,只能先修到这里。
等客户充值,再续30块钱的,应该可以看见字。

网友A:
时间久了离合器也会这样的。用酒精泡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久了离合器也会这样的。用酒精泡一下看看

离合器拆了,看着还行。
没啥粘连。

网友:
够老的打印机了

网友B:
你修打印机真不值钱。

网友:
打印机真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打印机真不值钱。

机器太老了,要不上价。
要的多了,客户就扔了买二手了。
这机器,二手也就300多元

网友C:
回回看你修机都有种看单口相声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回看你修机都有种看单口相声的感觉

艺术加工,处理过的。
个人风格比较突出。

网友:
老司机,厉害了

网友(2021-01-07):
卡纸一般都是离合器的问题 不过少一个弹簧不仔细的人还真不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