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nsplron 5420不开机维修简单分享

楼主(2020-11-22):
其实这款戴尔笔记本是插电自动触发大概三秒就关机,不能再次触发,收到笔记本首先就怀疑是开关按键有问题。三下五除二先拆开检查!

一拆到按键排线这里就发现了敌情,座子这里都进液腐蚀了,这时用户才说之前有老鼠,他们自己清理过。这样就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了。开动,座子周边没有明显腐蚀,全部处理干净之后还是一样,看来还得继续拆完,还有开关按键没有拆开处理

按键处特别脏,只能忍着清理干净处理好把按键里面的弹片也换了简单装机测试,已经修复故障!测试其他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老机器咯 这机显卡也容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咯 这机显卡也容易问题

是的,看来老师傅无疑了

网友:
不用客气

网友:
这个机器用低电压的内存?

网友:
按键小板坏了。哈哈

网友:
捡钱的活。哈哈

网友:
这个仔细观察就是捡钱的机子

网友:
开关按键

网友:
总比主板有问题方便点

网友:
这钱捡的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