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维修一例

楼主(2020-11-22):
同行送来一台X550CC  电流在0.8  0.9的样子有跳两下  没有显示。同行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我看着感觉象是当在内存。就从论坛找了一个屏蔽内存BioS,刷完插上内存条。真还亮了。后来不知道怎么想的。感觉这样不太好收上费用。因为手上有料板。就打算把板载内存修好。先把BioS还原,从料板搬了4颗内存过来。没亮。把取下来的4颗装到另一面。没亮。还是刷回屏蔽内存BioS吧。还是没亮。改电阻屏蔽。还是没亮。这回慌了神。示波器量了下LPC。一点动没有。弄半天都没有走码了。还在死磕内存。量了下电压时序 该有的都有。要么就Cpu要么就桥坏了。这个其实没有办法准确判断。很多时候靠猜的。但是我这台CPU温度不太正常。摸着明显高。那就先换U。从苹果料板摘了一颗。换完机器正常显示。

附带说一个现象。华硕很多型号在不走码的时候。风扇会高速低速交替转。我这台就是这样。我注意到风扇转速诡异。但是不确定是怎么引起的。后来想想应该就是不走码就是会这样。

网友:
重做U会不会好呢?

网友:
之前为啥屏蔽板载没错就能亮呢